显卡问题,求教列位大侠们

楼主(2011-12-08):
开机有时可以显示,进入系统后几分钟时或更短时间,就黑屏了,主机还在正常运行,有时根本就不显卡,黑屏,原以为是主板问题,换一显卡,故障排除,请教各位大侠,这是显卡 的那里的问题,上个显卡的图片
光线不好,照出的来的图片太黑,从网上找的图,一模一样的

网友:
吹下核心片

网友:
这是联想上的用显卡吧,这卡好象是电容和三级管坏的多...

网友:
很像是主芯片有问题  热了就黑,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自己做个土炮的BGA焊台。省钱 也好用的

网友:
加焊一下GPU试试吧!

网友:
显卡GPU虚焊??没设备有时真是麻烦。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死马当活马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