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英662/1066T-M2 主板 D25二极管型号

楼主(2011-12-08):
各位老师:
一块精英662/1066T-M2不触发,通过跑线路怀疑标号为d25的二极管掉件,请求指点D25的型号,此管位置在开机针附近,三脚:一脚连接开机针3.3V,一脚连接主板ATX接口紫线5V,另一脚接地。
从其它主板上拆三极管代换,能开机,但无法关机,且开机几次后发现代换的三极管烧毁,多次代换仍无法解决。

补充内容 (2011-12-10 18:22):
问题已经解决:在各位老师的指导下,用双二极管补上,再次感谢各位老师!

受到警告 2#

网友:
坐等楼下回答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二极管的话你可以找一个差不多的带上,要不就直接上论坛上找一个图纸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指导;只是代换后不久便烧毁;论坛里也没有此板的图纸,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
那应该和二极管是没有关系了,可能是还有短路的吧

网友:
二极管代换要注意功率

网友:
可以用一个二极管来代替

网友:
换个差不多的2及管啊

网友:
谢谢各位老师的热心帮助,我在5V和3.3V这两个脚之间加了二极管,5v——>3.3v正向导通,可以开机,但关不了机,而且,多开几次后一样烧毁。请再指点一下,拜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