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nf4s主板跑03

楼主(2011-12-08):
昂达NF4S主板爆了5-6个电容,换上去后有C1跑到03,测CPU 内存 芯片组供电均正常,压桥也没反应,反正就是不过内存,又换另外的CPU和内存,还是跑到03代码,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cpu
芯片

网友:
bios,nb,sb,io,cpu座。

网友:
这板是单桥,厂家给上面弄了个风扇,爆的电容有给单桥供电的,也有给内存供电的

网友:
建议你先刷一下bios吧!一般主板鼓电容的换完之后还是不会好的

网友:
内存槽和CPU座的多

网友:
你在看下电容是不是好的。最好换新的。不行在刷bios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一一排查,不要怕麻烦

网友:
把所有的电容全部干掉,我估计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