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频率超出范围

楼主(2011-12-08):
进系统,大型网游都没问题,可是一旦开单机游戏,不说无主之地之类的,就连植物大战僵尸都是一进去就黑屏,显示频率超出范围,显示器已经过保,问了很多维修电脑的地方都无法解决。不更改任何配置,把显示器换了之后一切正常。期待这里能有高手出现·····

网友:
这个还不简单吗,显示器的频率是可以改的,难道这你就不知道吗

网友:
怎么改?在线等···

网友:
提示的是50-75,当前输入为85···显卡设置的是60HZ,只有切游戏的时候黑屏,切出来照样是桌面,求解···

网友:
看来都不在了,明天一早来看

网友A:
右键 桌面属性 设置 监视器60HZ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右键 桌面属性 设置 监视器60HZ

没用的,F8VGA也没用,杀毒也没用,换显示器就好了。排除法是显示器的毛病,不论设置是多少的频率,一进单机游戏就变成85HZ,ALT+TAB,桌面正常,只有游戏黑。

网友(点评):
一进游戏 设置的60就变85HZ 那你显示器才牛B

网友:
进游戏安装位置找到视频设置文件调回来。不会就把游戏卸载重新安装。

网友C:
打开看看电容鼓了没

网友:
木有头绪,以前有就是直接该分辨率的

网友D:
刷驱动板程序试试,以前修好过一个这样故障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用的,F8VGA也没用,杀毒也没用,换显示器就好了。排除法是显示器的毛病,不论设置是多少的频率,一进单 ...

进游戏,频率超范围,85HZ,切回桌面75HZ,正常,再切,再黑85,再切,没问题。请看准了再点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开看看电容鼓了没

是显示器内部电路板上的电容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刷驱动板程序试试,以前修好过一个这样故障机

驱动板程序是什么?主板驱动?还是什么···

网友:
先更新驱动,或多找几个驱动试试。
然后重装游戏。
最后装系统。
都做过了的话,就是11楼说的问题了。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重刷一下显卡驱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程序是什么?主板驱动?还是什么···

液晶显示器的驱动程序啊,用编程器刷就行啦

网友:
显卡驱动刷了N次了,卸了之后倒是能玩简单的单机游戏,什么分辨率,3d加速都用不了,什么特效也开不了,驱动一装就黑屏。试了N种V星GTX460的驱动,都这样,总不能一直拿这显卡当集成显卡用吧?

网友:
还真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液晶一般不能超过70HZ ,CRT的话一般75HZ,试试吧,要不把显示器接到别人机器试下  还是不行的话可能就是显示器有问题了。。。

网友:
就是显示器的问题,换成家里的液晶电视一点问题都没有。修电脑的问了好多,我们这里居然一个能修的都没有,都说没见过这故障。我总不能因为不能玩单机就直接换屏吧?这结局也太坑爹了

网友(2012-12-05):
今天遇到一个显示器 用笔记本就可以切换 但是一接到  主机上面就显示 超出显示范围 改弄的都弄了 还是不行

网友:
我和13楼想的一样  是驱动板和驱动
程序的问题

网友:
你刷的是显卡驱动吧  叫你刷液晶的驱动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