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步AM2-N7818/V不上电

楼主(2011-12-08):
12V、5V、3.3V对地阻值都为三百多,跑了一下线路,开机排针一端接地,另一端经过一个330电阻直接进入到IT8712,绿线也直接连接到IT8712的76 PSON#。经过检测,电阻是好的,开机排针也有3.3V,短接开机排针,IT8712的72 PWRON#有3.5V~0V的跳变,71PSIN也有变为持续的高电平,正常,可是76 PSON#没有被拉低成0,而是2.9V,未短接排针前也为正常的5V,无法上电。IO换过无果。。。。

网友(点评):
I/O到ATX电源座力的ps-on是直通的嘛!有没经过别的元器件,比如小芝麻管之类

网友(点评):
一般都会用个NPN的三极管做开关的

网友:
怎么不确定下南桥的好坏呢?这样修会很累!直接换io有什么用的

网友:
南北桥是做到一起的,单桥,也不知怎么确定它的好坏啊郁闷,先易后难

网友:
单桥的,直接先上,不行再查电路

网友A:
晶振有没起来啊

网友:
你看绿线到哪里去了   到桥的话就是桥虚汗了

网友B:
先强行开机看看,能开机没,你现在1.多V能动吗。能动就不理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强行开机看看,能开机没,你现在1.多V能动吗。能动就不理它了

可以强行开机,就是无法正常上电

网友:
先查下IO和南桥工作条件是否都充足!

网友:
单桥的直接上BGA烤一回再说

网友:
对于单桥的,我这边很多加焊了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振有没起来啊

如果晶振没起振,南桥会将71 PSIN置为持续的高电平吗?

网友:
你认识我? 信步的不通电大部分是RSMRST#这信号没起来引起的,因为没图纸所以我也不清楚在哪个位置,你这板中心查下电池座 桥 SATA插槽这一块的一部分元器件,先测量到有待机3V,5V的电阻,再跑下线路跟过去看看是不是有问题,没图纸查这信号不好查,你加加焊电阻或小芝麻管看看

网友(点评):
兄弟,71脚已经拉高了

网友:
查开机的条件好了   很明显开机电路的问题

网友:
单桥的先干桥

网友:
你这个是NV的单桥,一般都是他的问题;还有;32.768KHZ的晶振和谐振电容还有个1O6的电阻正常吗?这些都会引起不开机的。

网友:
跑io76脚到ps-on的线路,一一排查,不行,加焊io,再不行再换个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