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3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1-12-08):
首先高手不要拍砖啊~小弟修主板经验不足,还在学习维修中。。。写一些自己实际维修!

此板子由同行送过来的,看到时候见到南桥被动过,心想杯具了,二修的!问下了故障不上!

不管了 先目测下 表面有无掉件之类的,对PCI的A14脚打值  正常400多。直接上插上电源,测试!

开关针5v  ,待机正常,RTC电路供电正常,测的晶振两脚分别为0.27v,0.38v 此时,突然发现0.38v还在往上跳电压不稳定 直接

从了料板上拆个换上,换掉谐振电容,两脚电压为0.28v,0.27v 因特尔的芯片组晶振压差在此范围属于正常,心想不会就这一个

晶振坏了把果然不出意外,不是的,继续查把~~

接是比较难找的信号了 犯难了,RSMRST# 此信号一般由电阻电容延时加给南桥或者由芯片发给南桥~~~看了下IO型号为F71882

的IO 心里乐了本人看过这个IO的pDF  哈哈~85脚是RSMRST#信号,测量3.3v正常。现在南桥的条件满足了 ,重点就在IO了,

F71882的IO 68脚为供电,80脚PSIN# 81脚发给南桥的PWRBTN#82脚为南桥发过来的slp_S3#83脚连接电源绿线。

68脚5V供电正常,短接开关针80脚有底高底的跳变,继续测81脚在次短接有高底高的跳变,82脚为3.3v的电压,此时没短接已经

有了 有点纳闷,这个信号,应该出发后才变高的,翘起这个脚测量短接开关时候82脚有2.2v的高底高的跳变,测量焊盘还是有

3.3.v,翻开笔记啊~~查查饼哥上课讲的哈哈~~原来,这个IO 这脚 有两种定义 有可能是 低电位,这样的触发的时候应该是 一个

低高电位而起高电位是持续的,也有可能是高电位,高电位的话就完全不可能有跳变的,因为开机时候SLP_s3#不可能从高到底的

跳变~这样的话问题出现了哦~~刚才说过了IO脚被翘起来了 短接开关时候有高底的跳变,迅速找料板拆了个上去,上电跑马~~

总结了下此IO的工作原来和w83627的一样,只不过脚位不一样而已!

上班没时间截图啊~杯具
此帖子只适合新手看看哈~~高手请勿拍砖

网友(点评):
很好很强大

网友:
很牛啊!你有时间发那么多就没有时间发个图吗

网友:
很强悍的理论!

网友:
不上电的条件慢慢查,并不难

网友:
这是下班的了 然后在家写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这算灌水么 哈哈~~

网友:
还厉害吧 基地的都这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