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CPU如何焊上去? 松下PLC

楼主(2011-12-09):
昨天修了台松下FP2SH的CPU ,  故障为机器死机, PLC ERROR 灯, PROG 灯亮,手按压PLC CPU  NAIS 专用, 可以正常

用风枪焊下来后, 不知道如何焊上去了, 又没有植锡台, 钢网.

网友:
用CF-360应该效果最好

网友:
有珠就行了啊.一颗一颗点吧.

网友:
用手去摆吧,要么就整套工具

网友:
用万能钢网试试

网友:
没钢网就用手摆,哥们累了

网友:
珠子不多啊   楼主慢慢摆吧

网友:
你什么都没有,就比较麻烦了!就近找个有返修台的维修店。

是啊,先修上,以后被套钢网啊

网友:
买个也不要好多钱啊

网友:
这么简单得问题    既然你敢拆  拆的时候肯定想过怎么弄回去。    那么大的焊盘 慢慢点。  不过你用风枪想要干好,那还有点悬,毕竟大BGA完美KO   不是那么容易的。

网友:
估计要用几个小时对付了,手工慢慢一个个点,估计你用疯抢拆下来也坏了,还是买个新的换保险

网友:
自己没有工具植珠,可找人代植! 也不是很贵,要不就只能找个全新的

网友:
干脆换个新的。

网友:
只能用手摆啦

网友:
这就嫌麻烦,要是拿个北桥给你你还不得疯

网友:
用手摆啦,不行还是换新的吧。

网友:
最好是搞醫各鋼網

网友:
把焊盘用吸锡线拖平,少上点助焊膏在焊盘上,把球到在上面手植很快就搞定,后用疯抢调节好风量一吹就OK

网友:
用珠子一个个的摆吧,我感觉万能钢网能更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