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东芝29AF6C,换行管后出现多种故障

楼主(2011-12-09):
东芝,型号:29AF6C
自家电视,购置十年有余,故障首发。
更换如下配件:
1、  F470  250-1A  保险管
2、  C448  160V  33UF 电解
3、  Q404 ON4409 行管,用D2253替换。
       ON4409 行管,配件难觅,
手抄20种可替换行管于纸上,一购就成。
维修时,把电视倒扣于桌面,此动作需双人完成,
乃印象中第一次维修之庞然大物。
脑力加体力,维修之食不易,由此可知!
新添故障如下:
1、  画面有横向扭曲,怀疑中周松动。
2、  图像偏暗、偏红,怀疑ABL电路。
顺利进入总线,也看过网上很不规范的调试教程,
如何正确调试,也没把握,原路返回。
坛内众多行家皆有维修电视之经验,
请赐教:29寸的电视,是否一个人能完成修理任务(指搬动)?有何高招?

补充内容 (2011-12-15 16:28):
请维修员注意!
一楼CHHAo2007的点评不正确。
因为本台机用的是有阻尼的行管,而代替行管也是有阻尼的,两者参数相近。
并且,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说,有款马来西亚生产的25寸的东芝彩电,行管用的就是D2253。

网友(点评):
别的没仔细看,光d2553不能用在29寸上,29寸要不带阻尼行管。用2553代替必须拆掉基极电阻

网友:
小意思了,34寸的索尼我一个人搬上下,一个人维修,索尼电视比一般电视重几十斤,看你的情况不要轻易调总线,只能越调越乱,你这个不是总线问题,估计尾板有虚焊,高压包虚焊,行推动变压器虚焊,所以烧行管,还有画面有横向扭动估计你换的配件不妥,或者说烧管的根本原因没找到,可能先前就是画面扭动然后才烧的行管,中周更不要轻易去调,特别是进口的更少有问题,只会越调越不满意

网友:
200斤以下还是可以应付一下

网友:
1、  画面有横向扭曲,怀疑中周松动。你用视频输入就可以验证。
2、  图像偏暗、偏红,怀疑ABL电路。 10余年的老电视  这个是显像管老化的症状
这种电视最好还别修了 就和人一样  80岁高龄了  整体老化了  我上次一个34寸索尼 卖了50元

网友:
呵呵,死马当活马医下。谢谢!
但这台电视不可能是显像管老化,因为是自己家的,如果真老化的话,之前会有一些症状的。

网友:
1、查出坏行管的原因没有?在坏前那一时刻是什么现象?引起行扭的原因很多,亮度不足先看看各电压对不对?包括高压包输了的电压.
2、大电视根本不用把电视反扣于桌面,直接把电路板反过来修就是了。

网友:
我师傅之前接了65寸的等离子,人家公司的出了一万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视,注意行推动级是否有问题!包括行推动到行B极之间的元件!

自家电视,不急,慢慢来。这电视也怪,这两天有时看看也挺正常,难道它有自我修复功能!

第一次修电视,能修好,就感觉很愉悦了。
接下来有台42的长虹液晶电视要修复,不管修什么,我是先查阅资料,做足够理论,再动手。
这样,修复率就接近百分之百。除非无件可替!

网友B:
不是把电视倒立,是直接把电路板翻过来呀(元件面向下,背面向上呀)。有的机壳侧面是平的话,还可以把某一侧面放在桌面,这样修起来还要方便一点(不用来回翻电路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把电视倒立,是直接把电路板翻过来呀(元件面向下,背面向上呀)。

我说的倒立,是把电视机,顺时针旋转180度,这样拆下机壳,不用把电路板抽出,就可以进行测量、补焊了。

网友:
请问,42寸的液晶电视,上门维修,如何放?是不是地上要垫些软的物品。以保护液晶屏呢??

网友:
应该说越大的电视,里面的空间越大,电路板越好翻 动的,不动把电视反扣于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