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529 G31M3 V2 主板通病维修

楼主(2011-12-09):
今天修到一块V星MS-7529       G31M3 V2 主板   U没供电   北桥1.5V供电没有    应该是北桥没正常工作    而引起U也没工作    先查北桥的1.5V供电     找了这个板子的PDF   1.5V是由U11发出   如图2(也是基地下来的)      1脚供电3.3    2脚供电2.5    3-4-5脚都没电压     就是这管子坏了    找了自个那点宝贝   找不出这个芯片    晕死           后来干脆用2个二极管从3.3V降压到了1.8V左右   能正常工作了    机器也点亮了    在这里只想和维修的朋友说声     修到这板 要是没这个U11换的话   可以直接接2个二极管   降压   可以用的         我后来是接到PCI插槽那的3.3V位置   是和U11   1脚通的   那是个场管   位置很大好焊点   降压下来的接到U11    5脚就行了

网友:
接上面的       这个图2

网友:
听说这个通病  应该坏的  很多的

网友:
没有一样的板子,真的是很难对号入座! 呵呵

网友:
俺想早点成为正式维客   希望孙景轩老师   给俺加点分   搞搞上去   哈哈

网友:
没有什么主板 来维修 哦

网友:
是个办法看看以后能用到吗

网友A:
这样改了,时间长了会不会不稳定呀

网友:
正常降压  应该没事的吧   呵呵

网友:
降频没有别的影响吗?

网友:
能上点实物图就更好了

网友(2016-02-10):
引用 网友A:
这样改了,时间长了会不会不稳定呀

建议还是更换个相同型号规格5脚线性稳压芯片来解决故障,时间久了会引起烧北桥。

网友:
此板应先产生内存电压1.8v,再有桥1.5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