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2台神舟Q1600

楼主(2011-12-09):
          前天接到2台神舟Q1600 都是不开机,其中1号机待机为0.08A(此机正常待机为0.1A),开机电流跑到0.22A不动。经查此机3.3VU4-APL1084 5V转换而来,测量U4-APL1084  S极有5VD极有3.3V,整机的3.3V5V都由U4背面的Q32Q33输出。Q32Q33型号都是:4800BQ32输入有3.3V,控制电压为1.93V,输出0.5VQ33输入有5.0V,控制电压为1.07V,输出1.07V,明显这2个管子输出都有问题;更换掉这2个管子后待机为0.1A了,上电终于从0.1一路跑到1.2A多,接上屏终于亮了,OK修好了一台!
             另一台2号机待机也是0.08A,上电开机电流从0.08-0.3-0.5-0.73-0.98-1.02A,不到一分钟电流又从1.02A降到0.3A ,又从0.3A到0.99A 反复循环,故障和1号机不一样。经测各电压均正常,又和前面一台修好的1号机子对比各电压,无异常。试清COMS,有时候可以点亮。难道是BIOS有问题?又拆BIOS刷了一轮,涛声依旧。最后从前面修好的1号机拆下内存DDR667的(此机不是原装内存,为DDR800的内存)换上电流跑到1.2A多了,能亮可以进系统了。反复测试OK了。(注意:此机南北桥为SIS M672+SIS 968 最高支持DDR667,不支持DDR800的内存。)

网友:
不错的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