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机器拆掉显卡后会掉电吗

楼主(2011-12-09):
机器一开始故障是不过显卡,挡55,手压显卡会过,后来重植显卡后不跑吗,后来直接掉电,拆掉显卡和北桥仍掉电,请教大家这种板不上显卡和北桥的话本身会掉电吗

网友:
我记得是要拆一个管子的,就在显卡附近,以前不知道是谁教过的我都忘记了,反正T42以上的拆显卡通电的话就要把那个管子拆掉,不是的话会掉电的!

网友:
谢拉朋友,刚才问过他们也是拆显卡可能会掉电

网友:
多谢分享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amp;page=8#lastpost

继续这样。严重扣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