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 erase 如何使用,求详解

楼主(2011-12-09):
那位仁兄能不能详细接收一下这个的用法,有实例的话尤佳,谢谢啦!

网友:
这个是dos系统的低格嘛,你想了解哪方面的?

网友:
看英文提示就有那个选项

网友:
erase是擦写的意思,就是用MHDD来擦写硬盘逻辑坏道

网友:
erase就是擦除,就是擦除硬盘磁道,有点像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