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8 主板挑显卡

楼主(2011-12-09):
朋友有一片ASUS华硕主板M2N68,(MCP68芯片),,想升级显卡,发现用不了,只能用回原来的显卡!
奇怪,刷BIOS,一样是这样,试了手上几张显卡(都是7600与8600等系列),发现有些可以,有些不可以用,真是奇怪,能够用时候很稳定,但不明白,为什么不能用,不能用的时候,侦测卡其实是可以跑完码,感觉好象是主板集显点亮的那种情况(但主板又没集成显卡,在BIOS中也没关闭集成显卡的项目),不知是什么问题?是这种主板通病吗?
最后发现这个主板桥(单桥)是给人加焊过,难道是没做好的原因,真是JS呀!

补充内容 (2011-12-23 17:06):
好在板还没过保修期,回厂修好,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板子芯片的确有时候有兼容性问题!

网友:
不稳定那就是桥喽,又是单桥

网友:
这事儿什么稀奇的。我朋友的就是华硕的INTEL主板,7系列都能用。8系列就挑。9系列没试过。

网友:
加一下桥片试下

网友:
那就换个桥啊

网友:
一眼看上去 空焊位置就几十个 有可以是供电不足 导致不能使用高性能显卡啦

网友:
桥压下试下

网友:
多谢楼上的兄弟回答,看来是兄弟们说得对,是兼容性的问题了,没法搞的,要不就换主板,要不不升级显卡,将就来用吧!

网友:
以前我遇见过;是NV的桥虚焊了;一般加焊就会好的。

网友:
我家的哪个华硕M3A78 也是用8500以下的都不行。只能用8500以上的。。

网友:
还好,主板还没过保修期,回厂重新做过桥,就没问题了,明显是桥的问题,看来NV桥确实比较多问题,怪不得市场份额越来越少!

网友:
这个板桥容易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