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4001奇怪问题

楼主(2011-12-09):
前几天接到一台联想14001的本本,根据客户说是开不了机。我就叫客户先把机器放在这里,于是,维修开始。
   好,既然开不了机,先拔电池,上可调电源,19V待机0.01,按下开机键,没反应??好,既然没反应,拆机吧,把机器拆开裸板上电,还是不开,量量开机电压吧?经测量,开机端子18V,开机有拉低,好,在查下去,查到IO芯片,管它的,托下在说,托了之后,洗板水清洗干净,然后??肚子痛,上厕所,回来之后,上电,0.02,心想,应该开机了吧?开机按下去,OK,亮机,明天交客户吧。
  可是,这才刚刚开始,郁闷啊,后来,客户回来说又开不了机,檫,蛋痛,好,我就再看看??
     无意中,可调电源20V,我没看,上电,待机0.03,,开机正常,奇怪?怎么开机了,不是说不开机吗?后来发现是20V的,我又调到19V待机0.01?开机!没反应?奇怪了,结果又调20V,待机0.03还是开,如此反复,发现,20V待机0.03可以开机,19V待机0.01,开不了机,感觉现在奇怪了,哎,拆机吧,于是又把板子拿了下来,初步怀疑是电源管理那块出了问题,于是,查了下电源管理芯片,OK,正常,在查上电检测得分压电阻,问题来了!电阻上标有102的字样,也就是1000欧,好,量它们,发现阻值254?不正常,呃,把它们都拆了吧,拆下来一量,咦?阻值1009,都正常?无奈之下,又把它们装了回去,在量,阻值又不正常,檫,气死我了,测了下与它们相连的电阻啊,电感啊,电容啊,都没问题,这下麻烦大了,怎么办??呼呼,哎,先出去呼吸下大自然的空气?哈哈,想想就出去休息了下,
    再次回来,可调电源调到19V,上电0.01,量35V没有,好,我再调到20V,量35V有?在次调到19V还是没有,于是,我估计75%是35V芯片出问题了,量了下芯片的V+19V,BST3,BST5,,DH3,DH5,TIME/ON5,REF,等,均正常?,芯片没问题啊,我果断把它托了下锡,托完洗板水清洗干净,19V上电,待机0.02,按下开关电流刷刷的上去了,,调17V上电,待机0.02,按下开关,电流刷刷的上去了,原来就是待机芯片虚汗导致这问题,感觉还是走了很多弯路,不过总算是好了,机器交客户,现在也没再拿回来说不行了,至此,联想14001    19V待机0.01不开机,20V待机0.03开机这故障算是告一段落了,呼呼,发帖真累,第一次收获成功的喜悦,感觉挺好的,很开心,文笔不好,希望各位友友不要笑话我,毕竟我还是新手

网友:
一开始电源19V 待机0.01的时候,没有量3 5 V ?

网友:
呵呵,不管走了多少弯路,修好了就OK

网友:
联想还是有几款机通病都是加焊芯片就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很笨吧,呵呵

这也没什么的啊。经验吗以后就不会啦 呵呵,

你这还叫好修好了我绕好多弯路还是没修好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