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烦恼开机密码

楼主(2011-12-09):
这两天接到两台T42的机器 第一台是修显卡的 修完之后就出现开机密码啦 第二台是换风扇的 跟上一台也是一样的命运 多了个开机密码 第一台来的时候是不亮机 所以不敢断定修完后才有 但是第二台是换风扇 我开机试过的 请问大家这个应该怎样避免啊
开机密码
小桥桥
就直接把密码芯片给换掉 至于怎么导致出现在个问题到现在没有搞懂

网友:
无法避免。IBM的机器就是那样,,不过我怎么没有遇见过?

网友:
刷下密码芯片不就行了吗

网友:
有时候是拆了BIOS电池才会这样,如果设有密码最好不要拆BIOS电池

网友:
以前设过密码..再拆下BIOS电池就会有一定的机率这样的.
无法避免
同意楼主:
5.0
chouwanqing
同意楼主:

网友:
更换密码芯片完事···········
同意楼主:
3.0
chouwanqing
同意楼主:

网友:
更换密码芯片完事·
要不刷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