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希尔特500P编程器刷写部分BIOS芯片报错

楼主(2011-12-09):
最近很多朋友碰到希尔特500P编程器刷写部分BIOS芯片报错的问题.报错信息如下:

解决方法如下:
在2脚和4脚之间并联两个30PF瓷片电容就行了.详图如下:

型号对错会报错,BIOS刷错会报错,脚座接触不良会报错,有时脏了接触不良会也报错先洗洗看。

网友:
加了后,成功刷写25X和25VF系列BIOS芯片,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
这个是有这样的问题。。原来还不知道什么是30PF电容。。不知道楼主在那找到的。。多谢分享

网友(点评):
卖电子元件的,或是老电视收音机之类

网友:
还有这事儿。什么道理。说说看。

网友:
不可能吧,有这事。

网友:
一会儿试验一下。我的就是500P编程器。

网友:
这种电容到处都是CRT里面也有把

网友:
我的是580U,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不错啊,可以试试

网友:
人才啊

网友:
不过有些改成HK25lxxx就可以写了,

网友:
遇到验证错误的问题,我通常忽略它,照样能用。呵呵

网友:
我的是280U有就没用出现这问题。是不是500P偷工减料了。呵呵

网友:
我是280升级580U 没有遇到这些问题。

网友:
这个也能知道。。。楼主人才。。3000U的暂时没出现过这问题。。。。

网友:
这是什么原理呀,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是关键

网友:
我们用的是EZP201的写什么芯片都可以呀

网友:
嘿嘿嘿!!!这个问题也困扰了我好久,希尔特500P一直刷不了W25X40AVSIG的芯片,打希尔特客服人家就说要加2个30PF的电容,但就是不知道怎么弄,原来是这样啊!!多谢楼主了!!!

另外请教下楼主,是不是加上这2个30PF电容就不用取下来了??不影响其他芯片的刷写??

网友:
这样也行?快把这专利卖Xeltek吧。

网友:
新买的500P,暂没遇到此问题。多谢楼主提醒

网友:
这样也能行,厂家不知道这个事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