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IBM x31触发掉电

楼主(2011-12-09):
接了台X31的机器 待机0.08,感觉有点短路,就是不知道在哪里。3.3v  5v  1.8v 1.2v都有,一触发 就掉电,好像是保护了,各位大侠们给点思路。。。

网友:
1.5V正常吗,我有次修过显卡短路的。也是待机0.08.拆了显卡就好了

网友:
待机0.08有可能是正常的,不是出发掉电吗?在触发的瞬间测量那个电压,没有或是不正常。

网友:
现在触发不掉了。到0.65左右就不动了,下步怎么修?

网友(点评):
不说说怎么好的

网友:
0.65左右极有可能是内存问题

网友:
没的一代的内存换啊,感觉不是内存

网友:
2个CPU从管理芯片换掉试试

网友:
先换个内存排除一下,以前跑0.6换了内存好了

网友:
现在好了,就是安全芯片没上,上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
量一下没个电感的阻值看看

网友:
你试试 加热下 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