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个人能算出他的公式和答案?

楼主(2011-12-09):
假设VIN等于19V求Vout的电压 有谁能算出来?看看自己的技术如何?

网友(点评):
Vout=(R3+R4)X(5.1+0.5)/R4=13.83V

网友A:
=5.1/6.8      *(6.8+10)

网友(点评):
是不是没有考虑到BE结的0.7V压降?是不是(5.1+0.7)/[6.8/(6.8+10)]=14.32941

网友(点评):
算了一下博源兄的答案是12.6,离我算出来的结果要差2V左右,加个0.7还是有蛮大差别的

网友:
VINOUT 19V (不考虑PN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A:
=5.1/6.8      *(6.8+10)

能用汉语说吗?你说的那个我看不懂

网友(点评):
楼主是你出题还是在找答案?博源兄的回复里有答案,也有公式,怎么会看不懂啊?

网友(点评):
似乎楼主好象也是没思路或思路不对

网友:
是个稳压输出电路

网友B:
把这个图纸简化为一个R3 R4的分压电路,就比较好算,其中R4上端电压为VZ+Vbe,VZ为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5.1,Vbe为Q2 BE极导通时的压降,一般可以认为是0.7,所以R4上端电压为5.8,接下来我想大家都会算出来VOUT的电压了,5.8=Vout*[R4/(R3+R4)]

网友:
看电路图知道Vout输出12V左右,80年代的12寸黑白电视机的电源电路貌似就是这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这个图纸简化为一个R3 R4的分压电路,就比较好算,其中R4上端电压为VZ+Vbe,VZ为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5.1,Vbe为 ...

你的答案好像是正确的 你的QQ号多少?给我说下 我问你几个问题 我是菜鸟还请您多多指教

网友(点评):
对不起,QQ的没有

网友:
VOUT=(5.1+0.6)/6.8*(10+6.8)
VOUT=14.08V

网友:
学习了啊,在此学习一下怎么算公示

网友:
不会算  学习了

网友:
只会拆解分析原理 多少伏的电压算不出来,自己好笨

网友:
真会算吗?R1和 R2阻抗多少?

网友:
Vout=(5.1+Vbe)X[(R3+R4)/R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