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G981-WY不通电

楼主(2011-12-09):
如题此显示器的驱动板型号是715G2078-2-M 双36针。现象为不通电,电源板供电12V,5V都有,开关按键的电压是2.1V,其余的都是3.3V,以为是按键板的问题,把按键板拔下测试开关按键还是2.1V,驱动板芯片3.3V,1.8V都有,芯片已更换,程序没有刷写,因为电压都不正常,以前没修过此类现象的,望高手有修过类似现象的指点迷津。

网友:
芯片换了就的刷程序呀,刷了程序试试

网友:
是什么样的板?有没有图啊  两块板得图都上一下

网友(2012-07-17):
可能是程序坏了芯片没工作把开关电压拉低了

网友(2013-11-23):
正在修FG981-WT开关上的电压才1.3V。更不正常,正在找资料呐

网友(2014-02-15):
刷程序吧,论坛上有!!!

网友(2014-08-26):
这种的怎么刷,没有8脚芯片

网友(2015-05-27):
没有8脚芯片怎么刷程序

网友(2016-01-15):
正在修 故障现象一样 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