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掉电

楼主(2011-12-09):
我 有一块板子开机两秒就掉电了,然后它自动有开启了,老是重复4-5次就正常,不会再掉电了,这是为什么啊,哪里有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供电芯片虚焊;看电流多少

网友:
有的烤热一 下正常

网友:
估计是散热不好,或者就是电源问题了。。。

网友:
先排除电源的问题了。

网友(2012-01-15):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一般都是电源故障

网友:
短路拉呗。。主板

网友:
主板直接报废吧,省得麻烦。

网友:
主板是否漏电

网友:
估计是电源电容问题,,,鼓包或者漏液,造成供电不稳定,,主板的可能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