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笔记本通用高压板

楼主(2011-12-09):
最近老师讲完屏线的改装和高压板的改装后,我还是不明白,请教各位大哥哥和大姐姐帮助我,我虽然有点苯,但我会虚心向各位大哥哥或者大姐姐学习,希望各位大哥哥或者大姐姐能指导我一下,小弟我一定万分感激。希望越详细越好,最好付有图片,图片要清晰。小弟先在这里谢谢您了。

网友:
12V接12V,5V接5V,地接地.

网友:
这个我知道啊。  具体都在哪。  怎么识别。   最好拿个图。

网友:
供电,信号,地

网友:
通用高压板上都有有高压析工作的最基本的针脚(也就是说高压工作的最基本条件)。。一般会有三个。。
一、主供电--VIN(现在一般19V 居多。。5-20V)
二、开启信号--ON/OFF(一般为3。3V)一般是由显卡直接发出来的。当然有些电脑是要监测到屏幕存在才会发出开启信号的)
三、地线--GND(没有地线就不能形成回路)
接的时候一定不要接错。。可能会造成不开机。。EC会坏。。。

关于主供电在原来的高压板上都会有一个接头。。我们需要的是找到这些针脚与通用高压板上一一对应的连接起来。
1、主供电(一般待机时为适配器电压、开机时会低一些。)
2、开启信号。。(开机后。测量3V左右的有两PIN。。然后用键盘调整屏幕亮度。无变化的一PIN为开启信号)
3、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