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830一开机温度60度,一运行大点的程序温度就是100度,并很慢

楼主(2011-12-09):
东芝m830一开机温度60度,一运行大点的程序温度就是100度,并很慢。

散热器和风扇都换了,还是同样的故障,并且温度是从60度一下子跳到80几度。实际温度也确实很高,很烫手。

没什么思路了。

网友:
amd的CPU。是那样子的,换个CPU看下

网友:
是intel的cpu(T2050)

网友:
cpu 应该没问题,换了个好像是T5070的cpu 也有85度,并且cpu还自动降频使用了

网友:
温度高有时真没办法

网友:
温控电路查一下吧?

网友:
散热器的热管若是漏气也会这样。。。散热器的安装再检查下。。把硅脂擦干净了从新涂。。

网友:
M830后面 的NEC大电容有没有。。。要是有换掉。。。用过6V  330的串联下  6个最好。

网友:
与菜热器什么 的没关系,大家不要提了。
没有nec大电容。

网友A:
请问具体如何查呢?能具体指导一下?并且实际温度也是非常高的
另:这个本子连个图纸也找不到,郁闷啊。好几天了还没搞好。!!

网友:
可能是cpu 供电有问题

网友:
看下波形,电流

网友:
笔记本新手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具体如何查呢?能具体指导一下?并且实际温度也是非常高的
另:这个本子连个图纸也找不到,郁闷啊 ...

没图纸就麻烦了

网友B:
上次遇到这个情况 刚清完灰尘 就变这样了 仔细看了下 是散热器的螺丝没打牢固 导致接触不到CPU核心 你看看 是不是接触不到CPU核心 不行就垫个铜片

网友:
各位尽情发言。。。让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
查一查电路吧。还是电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遇到这个情况 刚清完灰尘 就变这样了 仔细看了下 是散热器的螺丝没打牢固 导致接触不到CPU核心 你看看  ...

散热问题,我完全排除了。

网友:
这么高的温度啊  掉电吗

网友:
不掉电,但是cpu降频了,系统反应比较慢

网友:
好几天了,也没搞出来放弃了。

网友:
会不会是散热模组安装的很平呢
我有过一次,后来发现是散热模组没安装好导致的
所以以后都是很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所有关于散热的问题都不要说了。无关

网友:
又一个神奇的绝症啊  找高手 期待高手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