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topview T173+图像粗糙,请大家给个解决问题的思路

楼主(2011-12-09):
冠捷topview   T173+图像粗糙,请大家给个解决问题的思路

谢谢ahhflgq的热心指导,问题解决

网友:
先擦洗或更换屏线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导,按您的方法解决了

最好换,有时机器反会回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换,有时机器反会回来的。

谢谢提醒,尽量让他换,呵呵

网友:
遇到这都是直接换的稳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