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进水后维修

楼主(2011-12-09):
  如果我们不小心打翻了水撒到了笔记本上进水了,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能在接着用,或者是开机。我们应该立即拔掉电源线并迅速去下电池,也不需要去关机(即使是我们的电脑还在运行当中),然后把显示屏尽量打开,能开多少开多少,再把键盘这面朝下,使水较快的流出键盘避免渗入机器的内部,应该注意的是在操作时不要让水流入显示屏与边框之间的缝隙里面。然后把机身侧放,用干净的软布擦干沾水的地方,最好用吹风机来吹干水分。
  如果我们有一定的动手能力,最好是把键盘、硬盘、内存拆下来进一步的清理维护。
  最好不要认为自己擦干了就马上使用,吹干后我们可以把笔记本侧放通风处一段时间,在试着开机,如果开不了机那就只能送维修服务部检修了。一般我们返修也是尝试一些高温把进入板内的水分蒸发出来。
  要特别注意的是,发生类似的现象时,绝对不能让水在显示屏上长时间停留,最好做到不停留,否则水分将会渗入显示屏内侧,从而造成显示屏永久性的“花脸”哦。

  进水的机器如果开不了机相对来水维修成功的几率是很小的。所以,我们在工作时就要养成一个好习惯,不要把水杯放的离电脑过近,防止不小心打翻水杯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或损失!

网友:
楼上正解、但通常没多少顾客会这样做

网友:
顾客都这么做了,维修生意就变少了。

网友:
如果进水不严重,电路腐蚀不严重的话,进水主板不能点亮的修复率还是挺高的,不像楼主说的几率低。

网友:
只要板不坏,修复的机率是很高的。。。有的人就喜欢修进水的本,因为可以要高价,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