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电脑自动关机问题

楼主(2011-12-09):
接到顾客一台电脑,说电脑经常开机用半个小时左右总是自动关机,当天根本就开不了机了,顾客般到我店里,发现电源坏了开不机了,于是更换了电源,温度压力测试了一个小时没有关机现像了,各硬件温度也正常,顾客抱回,两天后顾客是说开机后电脑很慢,开机要好几分钟,搬在店内经检查未发现硬件故障,重新分区重装系统解决(中间历时七八个小时没有自动关机),第二天顾客说还是开机用不到半个小时就自动关机,像没电了一样,搬在店里检查用了温度正常,压力测试并同时放了四五个小时电影,中间没有关机,主机好像是没有问题,但是顾客搬回家后,还是用不到半个小时又自动关机,于是今天上门到顾客家里检查,温度正常,但开机十分钟不到,电脑自动单机,像没电了一样,检查各线路也正常,接线板也只是接了电脑显示器路由音箱,但测试电压是235伏,经查电压240伏下都属正常,不知道什么原因,请高手解答下

网友:
没有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
找个稳压器试试吧,有可能客户家的电压不稳定!

网友:
找个稳压器 或接地线试试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计算机散热的问题造成的?用户拿回家好,计算机附近是不是有暖气的原因呀?

网友:
楼上想像力真好!如果这点楼主都看不出。他不用在给别人修了!
楼主这个是他那里电压不造成的,这个我遇到过,装个稳压器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