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ACER 5570的故障

楼主(2011-12-09):
我这有一台ACER5570 键盘 触摸板 不可以使用!更换键盘也不能用!其他正常!用USB键盘鼠标都正常!但是,USB键盘开机时没有检测到 不能进BIOS!请各位高手分析一下!会不会和桥有关系?新手致谢!
触摸板

网友:
键盘触摸板 都不能使用 USB 正常 这种情况 不一定就是桥坏了 你可以先查查EC 的工作条件 或者是换个EC 试试 还有触摸板的 条件 最后 在考虑换桥

网友:
楼上正解、慢慢来

网友:
换个EC,不行就要动桥了

网友:
先不要动南桥 先换个EC看看

网友:
多动脑少动手 先看看EC把

网友:
先测排容后查E C的工作条件,不行换EC,很少遇到南桥坏造成这种情况的。你想南桥集成那么多模块,单坏这模块,机率小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