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显示器有谁见过这个屏有图!!tm150xg-26l10c

楼主(2011-12-09):
改显示器有谁见过这个屏有图!!tm150xg-26l10c     是 TORISAN  产的 ··

是20针    谁又这个资料是单8还是单6

用2025L 刷了好多都不行····

网友:
    我 怎么没有看见啊

网友:
没有见过,这是第一次看见你发的显示器图。

网友:
20针的有可能是单6,单8,双6,你打开逻辑板数一下就知道了。在写程序之前,必须保证屏线是对的。

网友:
貌似工业用屏
面板品牌: 三洋 (TORISAN)
面板型号: TM150XG-26L10A
面板类型: a-Si TFT-LCD,液晶屏
面板尺寸: 15.0" (英寸)
分 辨 率: 1024(RGB)×768
显示模式: TN,常白显示,透射式
表面处理: 雾面
面板亮度: 300 cd/m2
对 比 度: 500:1 (Typ.)
显示颜色: 16.7M  (8-bit)
响应时间: 20/5 (Typ.)(Tr/Td)
可视角度: 70/70/55/65 (Typ.)(CR≥10) (左/右/上/下)
扫描频率: 60Hz
灯管类型: 4 pcs CCFL
信号类型: LVDS (1 ch, 8-bit)

网友:
是的,楼上说的对。先确定屏线类型。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屏!LZ改成了能把你的过程发给我看看不?我想学习学习……

网友:
屏的接口类型从接口处可以看出来的.

网友:
此屏为20PIN 单8的.3.3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在改··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