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哲电源 PG没信号!请大家帮帮出出注意

楼主(2011-12-09):
电源通电 电压都正常 ,就是最后PG信号没电压输出。查了下339 3脚5v供电正常,494 14脚供电5V正常。查了下339 1,2脚也没发现什么问题。更换了339 通电2脚还是没有PG输出。迷茫中,是不是7500问题。7500的3脚有个软启动问题?
信号

网友:
测看PG脚有没有对地短路
同意楼主:
5.0
edisong
同意楼主:
同时看看,PG信号是339还是494发出的?中间的电阻有无短路?

网友:
忘了说了对地阻值是620欧姆左右

网友:
3。3, 5,12,-5 -12电压正常了没有,要是有1个电压没有,PG是不会出来的
同意楼主:
5.0
sfg-813
同意楼主:
正解,还是先看看电压吧,所有都检查一遍

网友:
昨天又把7500换了, 还是老问题PG没电压出来,迷茫了。电压3.3 +5 +12 -12全都正常 -5V是空的原来就没有的.这是个什么问题 还请高手指点下啊。

网友:
顺藤摸瓜,顺着PG反向跑电路,检查断路、短路。

网友:
有电源电路才会有思路,找下电路图看看,或许你会找到故障点的。

网友:
我也修个一个能开机就是点不亮板子 后来换电容搞垫

网友:
2楼正解,又是一个动不动就换339的大侠,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