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北桥加焊温度最高调多少啊

楼主(2011-12-09):
迅维CF260加焊intel北桥最后温度控制多少啊

网友:
推桥旁边元件能动就差不多了,此时测桥底部温度是多少度就调到这个温度

网友:
共同发展!学习才会进步,谢了

网友:
200多度吧

网友:
要看有钱还是无铅。根据不同主板自己调整。

网友:
无铅的话 冬天就240左右 然后等它动    不要太高 不然会挂

网友:
240度就够了

网友:
学习了。共同进步。

网友:
300度,要不吹不下

网友(2012-03-06):
焊锡熔化的温度,估计有1000多

网友:
两百多度就行了,高了有风险

网友:
加焊200多度,锡能化吗?

网友:
嗯 冬天240 天热点了就230 我这一般,天热了开240老听桥爆,有几次旁边点解电容爆了,吧桥炸飞了,吓死我了,可响了,跟点二起似的

网友:
大约在250左右   这个得需要多年来积攒的经验去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