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昂达A69T主板跑41,过15秒左右自动复位能跑过去

楼主(2011-12-09):
哪位师傅知道的,指教一下,灌水别来

网友:
你要说是41前面跑什么?如果一通电就是41的话,那CPU还没有工作,如果过了内存C1。D4 。D5什么的,那就有几个方面的,外设接口档机,主要是供电什么的,还有就是BIOS了,我没有修过昴达的主板,但MSI的我修到过!

网友:
换内存试试,刷BIOS试试,换CPU试试

网友:
内41前面泡C1  C3 ,然后到41就不动了,过10多秒就自动重启,就可以跑过去,换过CPU和内存试过,换过IO,COMS放过电,有2个BIOS

网友(点评):
建议你把开关线拔掉,裸机开机试试

网友:
跑过去了过后你进可以进系统吗?如果能进你就看看还有什么功能还有什么不对,如果进不去系统,那就可以是SB

网友:
谢谢大家了,是BIOS问题,已经解决了。刚开始因为是双BIOS,还要悍取下来,觉得麻烦就没取了

网友A:
你事刷bios还是取掉第1个bios

网友B:
同问楼上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事刷bios还是取掉第1个bios

刷BIOS,取一个下来不行的,我2个都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楼上问题

刷BIOS,取一个下来不行的,我2个都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