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上部分拖屏下部分正常。。跪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1-12-09):
下部分显示正常。。上部分拖屏     求大师!!!!!!!!!

跪求!!!!!!!!!

量了一下升压部分有24V其他的就不知道改测哪里。

网友:
大师救命啊 !!!!!!!!!!!!!!!!

网友:
呵呵,我也有几个这样的屏,曾几乎换了屏驱动板所有零件也不行,看论坛上的指教,好像是屏坏了,仅供参考啊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9571&page=1#pid

网友:
好像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换吧

网友:
这个没人能解决得了,因为驱动板坏,屏线没插好,都可能出现此故障,都是替换后才能确认是屏问题还是其他东西的问题。自己找来替换的部件换换看看吧。

网友:
换屏好啦,不知道能不能修的好的

网友:
谁有这方面的维修经验不。。分享分享。。。

网友:
这问题一般都是屏电路出问题或行驱动芯片有问题了,没专业工具根本修不了,有的公司能修,可发过去试试。。。。。。。。。

网友:
屏驱动问题是指接屏线的那块屏驱动板吗。。    行驱动芯片能在屏驱动板上找到吗。还是那个软线。。。。

网友:
除了能修屏上的保险,换灯管外,我还没修好过其它故障

网友:
屏坏一般不修了

网友:
其实我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
用硬纸板垫一下行驱动部分,试一下,不行的话换屏就意义不大了

网友:
屏驱动坏了  屏旁边的COG  什么的吧

网友:
看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
驱动板坏啦   换块新的驱动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