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认硬盘怎么维修有5v电压怎么维修呀新手

楼主(2011-12-09):
不认硬盘怎么维修有5v电压怎么维修呀新手

网友:
各位老大帮帮忙

网友:
首先声明,本人不是大佬,我的一点体会:
1.排除主板、排线、硬盘跳线的故障。
2.看硬盘电机有无转动,不转动看12V、5V电压,电源IC,主控芯片,有无烧痕发烫。
3.BIOS芯片有无损坏。
4.硬盘有无转动噪音异响。
5.是主板BIOS底下认不到还是主板自检过后无启动设备?启动不了?分区格式化软件认不到?如果是后三种情况,硬盘磁片坏道刮伤损坏严重居多。
5.以上都没问题,可能磁头坏了,要么是主引导区损坏严重。
对与不对,大佬指正。

网友:
3楼说得已经够 详细的了,插上电把硬盘放在手上,感觉一下有没有轻微的振动,如果无杂音,并且寻道正常,那固件坏的较多哟(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