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76GT花屏维修过程

楼主(2011-12-09):
今修一76GT显卡用MATS测A32-A39 C39,量用周围电阻没事,重值显存还是一样,重值GPU正常。我一般从不加焊,都是重值。

网友:
来点图就好了

网友:
我一般从不重值,都是加焊。 因为你有空我很多板要修

网友:
如果非要修,可给GPU打打值

网友:
重植会降低返修的机率吧!如果是我,我也会重植!

网友:
那得看有没的时间。如果是好显卡,给的起价,我可以植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显卡的事,现在机器发热量这么大.

网友:
重植会降低返修的机率,而且对你的信誉也好。加焊成功率没有重植高。

网友:
加焊比较容易返修

网友:
就这么两句完了

网友:
重新植后 一般能用多长时间啊  我一般都是加焊 我觉得用好一点的BGA 和焊膏应该就可以吧  主要是要控制好显卡以后的散热问题

网友:
对头,这样用久点!

网友:
我们这一般都是加焊 不保

网友:
不过重值比加焊好,而且也稳定。

网友:
重值的话,那真需要看显卡的价格啦,一般不值得

网友:
是啊,一般不值得,除非银子给够了,时间充足了。

网友:
我一般都加焊 实在不行再植

网友:
重植收多少大洋?

网友:
一般都是看维修费来

网友(2012-01-09):
我技术不行,我一般从不重值,都是加焊。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加焊一下,重置费用高,而且费时,主要是重置你给客户报价高了,客户都不修,还是加焊好点。

网友:
加焊成功率是不会高的,我加焊过几个显卡,原来什么样加焊后还是什么样。还浪费电。

网友:
加焊多好啊,重植要很多时间的,除非是很好的显卡

网友:
在广州学习维修的时候看见老师维修笔记本花屏问题的时候都是加焊,加焊不行就换显卡,不重植。

网友:
大多数加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