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915PL主板启动时时不时的光清除BIOS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12-09):
V星915PL主板启动时时不时的光清除BIOS,进BIOS改后使用都正常,这是我维修显卡的专用主板,不会修主板,请大家指点下。
显卡

网友:
你经常换显卡,有时显卡出错,也会导至COMS灰复出厂

网友:
电池没电啦!COMS无法保存啦!

网友:
先换电池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