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几块显卡检测结果,大家帮我看看!

楼主(2011-12-09):
第一块(昂达 ONDA 9600GSO 384MB  GD3)大花,是3通道的6个颗粒;第二块(爵豹7300GT 256MB 128B  GD2)小花,是2通道的8个颗粒;第三块(小影霸7300GT)垂直道,是1个通道的2个颗粒!
大家帮我看看,应该换那些个颗粒,或怎样处理!谢谢!

网友:
第一块加焊gpu应该能好

网友:
加焊就好我不这样认为

网友:
谢谢楼上!能帮我看看具体的颗粒位置吗!

网友:
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同求师傅指导。

网友:
第一块你可以先重值其中一颗显存看看报错情况 第二块先加焊不行就换  第三块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样子的 不过应该是右面最下面的那个!

网友A:
我有一篇小影霸7300gt 的 和你这第三块很像 报错也差不多 我就是加焊的 最下那个好的 不过你这没图不知道和我这一样不一样 不敢肯定是不是!!

网友:
手机拍的,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篇小影霸7300gt 的 和你这第三块很像 报错也差不多 我就是加焊的 最下那个好的 不过你这没图不知道和 ...

手机拍的,不太清楚!请你大概判断一下!

网友B:
LZ你用的什么软件测试的  给我 发一个可以不 QQ494004941@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你用的什么软件测试的  给我 发一个可以不 QQ494004941@qq。com

显卡检测软件,基地里很多的!有各种版本的!

网友:
第一块是通道0有问题,第二和第三块都是内存颗粒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篇小影霸7300gt 的 和你这第三块很像 报错也差不多 我就是加焊的 最下那个好的 不过你这没图不知道和 ...

、希望帮助看一下!谢谢!

网友:
第三块加焊两个颗粒不管用,加焊GPU好啦!现在该第二块啦!希望大家多指导!

网友:
第三块应该GPU稀罕

网友:
你要相信你的bga水平就去加焊去吧。。。。显卡那个地方热你就回焊哪里好了。。
大部分都能解决的。。用点好的bga焊膏。。这也是成功的一个关键

网友:
第1块你再测一下试试,看看是不是报告和上次一样?先查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