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一下就灭保护的奇怪故障

楼主(2011-12-09):
连修了两台这样的毛病显示器,开机亮一下就灭保护了  拆机后用我的灯管插在原机的高压板上长亮不保护了,心想不会是灯管挂了吧   又用我的高压板点原机的灯管居然也长亮......哎!  后来又装里面还是保护 拿出来也是保护 既然灯管也没坏 高压板也没坏为什么会保护啊     后来把高压板上的几个3KV的无极性电容拆掉试机居然好了   后来找了几个3KV的电容换上去又保护了,哎,就这吧    交给用户了    第一个用户说闪屏  我说你在试试如果还闪再拿过来  半个多月过去了也没拿来,第二个用户说上半个正常 下半面有点暗,会不会是没装电容造成的呢??   兄弟们说说这个保护的情况是什么原因啊  为什么会出现原机上的就不能用     第二个显示器开机一个小时还是这种情况的

网友:
建议直接更换灯管,灯管可能老化。本人修过HP 1908W就是这样更换灯管好,几个月了也没来找。

网友:
应该是灯管的事,小瓷片是电流取样用的不要拆掉,你用的高压板功率可呢比你修的机子大,驱动电流大一些,所以才出现你说的现象,建议你换灯管.

网友:
这个机子灯管线容易接触不好

网友:
有碰到过灯管的线绝缘做得不好而引起保护的现象,建议楼主最好拆下灯管,看看线有没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