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1014 充电问题

楼主(2011-12-09):
DELL  VOSTRO 1014

故障是这样的:
   把外接电源的里面的一根针,拿掉。开机运行程序都很流畅很正常。但是不能充电!
   把那根针装回去,进系统运行程序都很迟钝,没反应。像70-80岁的老人一样,做什么都吃力。而且还不能充电。我把电池拿掉也是这样的反应这是什么样子的问题啊?该怎么修理?

网友:
找电路图啊,估计是中间那个识别针出了问题,造成CPU降频,默认为未知电源了···

网友:
没解决 顶一下!!请教师傅

网友:
估计是充电电路的问题

网友:
跑那针线路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