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闪即灭的问题!

楼主(2011-12-09):
检查5V 12V正常 目测电容无鼓包漏液 外接灯管故障依旧 现在我也束手无策了!请高手指个明路谢谢
求助

网友:
高压板问题 修不了你就把 高压板供电断了 改个待用的上去吧

网友:
修高压板上的电路部分,高压线圈重点查。

网友:
一般是高压板问题,但是也不排除供电部分问题,建议楼主把机器品牌和型号写出来,这样便于判断。

网友:
有可能是高压包坏了吧,我想楼主最好还是改高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