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是这样带徒弟修板的现场全程实录+分析

楼主(2011-12-09):
首先有请今天的主角联想精英代工的C51G-M2上场
简述:
故障现象是上电保护,当然众所周知的这种板北桥很易虚焊的,很多人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只要看到NF板加焊一下再说,确实一般都能好,但如果我问你为什么加焊就好了,你是否沉默寡言了呢?这也就是我发此贴想告诉大家的,想知道真相的请往下看。。。。
维修分析过程:
今天下午比较有空,拿到此板,目测发现没什么异常,触发开关上电保护,风扇转一下就停了。但多点几次有时又能上电正常,连复位都有,但就是不跑码,很不稳定。于是叫小徒弟们来围观,一边修一边分析给他们听为什么要这样做,陪养一下他们的维修思路。下面括号里是我提问他们的,你们是否说得上来呢?有兴趣的跟贴回答吧。老鸟请飘过。。。
  上电保护后,首先量了下绿线的对地电压

1、为什么要这样做?)于是拔掉CPU供电4PIN插头上电不保护了(2、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这时候测量其它内存供电2.5v、桥供电1 .5V 1.2VVDDA2.5V均正常,(不懂测哪的朋友看我之前的贴子吧)明显CPU供电引起的保护,那就按CPU供电电路检修吧,量了下4PIN插头12VVCORE及各项MOS管均无发现异常。(3、我问:现在就当你修这板,你们接下来怎么办?有人说:测VRM的三大条件呀VCC VID EN,但插上4PIN一下就保护了你怎么测?)算了还是我演示一下吧,先把表笔放在任意一组MOSG极,点开关保护瞬间看是否有高电平,正常上管2V左右,下管9V左右(4、为什么要这样做?)发现只变为006V。。。
就你了,去帮我加焊一下VRM吧,5分钟过去了(晕够久的)上电故障依旧,这时我没有去测VRM的三大工作条件,更没有考虑换它(5、为什么呢?)而是以同样方法上电保护瞬间重新测了内存,桥供电均正常,但测到VDDA2.5V不正常了,电压从0V只升到1,V,而上假负载去测这电压都是OK的(6、说明了什么,你们接下来该怎么做?)于是跑线路,手工画了个草图如下:
先更换了LM324不行,再换了Q41431无果,最后更换VDDA相关的三颗滤波贴片电容C1C2C3后,上真CPU再次触发,闷还是老样子保护,但安慰的是VDDA在保护瞬间电压可升到了正常值248V
反复适了N次都是OK的,说明VDDA这供电修好了,但VCORE还是有问题,那还是继续修VCORE电路吧,这时一个小插曲突然降临了,当测到VCORE的时候突然一屡清烟,有一组一个上管两个下管终于经不住我的性稍扰,哈看来没VCORE就是你们的问题了,于是把三项所有MOS管均换了

闷,故障依旧。(这时候我又提问了,7、接下来再往哪下手?)
  同上方法,保护瞬间测了下VRM  ISL6566 37脚的EN,发现无高电平

但多点几次能上电不保护且有复位时,EN恢复正常为33V
当然VCORE也出来了
8接下来又要怎么做,是否和我一要样?)从37脚开始跑线
到正面后进到内存插槽底下了

看不到线走向了,怎么办死路了吗?哈,还是我有办法?(9什么办法,自己想。。。
进内存槽后来到了背面这里,从背面经过漫长线路最终进了南桥
,线路跑出来了,知道VRM的开启信号是南桥发出来的….南桥问题?NO。。。NO。。NO,我们说了此板通病是北桥空焊嘛,为了证明这点,打了下DMI总线均一致,然后打PCI-E_BUS,正常测得其它都为294, 而当测到第三个电容时发现为无穷大
为了确认,又打了HT_BUS,此板不用上假负载就可量到,因为已经很明显可以看到工厂预留的测试点了,铜皮本来就已刮开,如下图
正常测得其它都为319欧,但有一根线也为无穷大
于是乎借用了什么佛来着的五指山压孙悟空大法,阻值恢复了,很明显的北桥空焊了,接下来不用再说该怎么做了吧,当然是上手术台咯,启动CF150
五分钟加热完后,等冷却,再次打前面那两根无穷大的线对地阻值恢复了正常

上U,内存,当然跑码了。致此整个维修过程有了个圆满结局。

结论:因为北桥空焊,引起北桥与南桥的通信出了问题,导致南桥工作异常,不能发出VRMEN,导致无VCORE,从而欠压保护。
响应大家号召现在我来回答那个几问题吧:
1、保护后测绿线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是为了判断主板保护还是ATX保护。
2:拔掉4PIN插头如果不保护可以把故障基本锁定在CPU供电电路这一块上。
3和4:我文章已经说了,测VCORE无发现明显损坏元件时,就上电保护瞬间测MOS管G极有无高电平, 目的是判断VRM是否正常工作发出控制信号。
5:因为这板我前面已经说了有时候是正常的,在不保护时连复位都有,所以我暂时不考虑芯片异常或损坏。
6:既然上假负载VDDA正常,上真CPU电压起不来,很明显说明了此供电带载能力差,当然重点考虑电容不良。
7:当然是老老实实的上电保护瞬间重新测一下VRM的三大基本条件
8:已经说明了,都测到VRM的EN不正常,当然要从它开始追线,看是哪里发出来的。

9:也没什么好办法,在正面用万用表乱划没发现想连的元件时,因为线进了内存槽底,估计是经过孔转到背面了,就用表笔在内存槽后细细的信号线一根根刮开测,万用表响就找到了。

赞

网友:
讲解的思路很清晰,  会修是好的,但更应该能说出个所以然!  顶  大师级

网友:
那当然,如果直接加焊好了,还怎么带徒弟啊,走这么大的弯是为了陪养他们的维修思路,让他们明白为什么是北桥空焊会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2012-05-08):
ding,很受用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台机主板的电路图没有吗
经典的分析、缜密的思维、浅显易懂的叙述,感谢版主。

网友:
思路很清楚,

网友(2012-03-17):
楼主威武,先收藏,再慢慢看,消化

网友(2012-05-22):
说的好,

网友(2011-12-09):
很好的贴,就是太多不懂的地方
先收藏了,慢慢享用

网友:
精彩 好技术 分析的相当全面。

网友(2012-05-14):
要是哪的老师i都能这么负责人就好了

网友(2011-12-29):
有这样一位老师,何愁学不到东西。谢谢

网友:
系统全面

网友:
很好。。。学习了    楼主我的表跟你的一样

网友:
每次的讲解都这么的如此给力,不得不说,不得不说真是高人啊

网友:
很专业   大神级的啊  膜拜学习了!

网友:
这样的帖子太给力了,我一定好好搜搜你的帖子学习学习!不过信号的问题还是不那么明白啊!

网友:
虽然出来没有修过板,但看到这篇文章又想起修板的那时候。。。。

网友:
楼主真的很厉害  楼主哪里学的啊  这么牛

网友A:
非常好的一个帖,呈现了整个的维修过程,又能让人弄明白是什么情况导致故障,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楼主好强,思路非常清楚

网友:
呵呵,这个是标准的维修实例,包括了跑电路、看电路图、工具熟练使用、维修人员的维修基本思路等,做徒弟的如果能举一反三就很快能上手了, 赞楼主一个。如果能再结合学徒在学习过程的反应,有针对性的辅导那就更好了。

网友:
思路很明确,高手!学习了

网友:
功力深厚,佩服 。

网友:
看是看明白了 但学的不精通 问的问题 还是有些不知道怎么回答

网友:
楼主是实践加理论.不错

网友:
楼主的水平真高,学习了

网友:
很好的帖字,值得学习!

网友:
不错 先收藏下慢慢看看,哈哈

网友:
小声的问一下,测DMI总线的阻值,需要刮线么,还是用尖表笔刺的?

网友:
楼主是大师级了,分析得精彩。

网友:
VCORE EN  一定要 桥的DIM总线正常才行吗 ??   有何资料根据

网友:
虽然看不怎么懂,但你是个好师傅,帮你顶下!~

网友:
思路很好   很清晰····厉害啊··

网友:
真是个好师傅啊,能带我多好

网友:
哇塞,一波三折,峰回路转。。。。

网友:
思路是对的,但是我看见故障是被扩大了,都换了好多原件,

网友:
楼主分析得确实很好!佩服!有个问题:这种桥加焊了能用多久?我一般跟 客户说这种桥修了还是要出问题!建议换板

网友:
讲解的很给力。

网友:
z赞楼主一个    学习了

网友B:
顶,个。 请问楼主 我有张七彩虹N61 单桥 网卡别人拆过,单桥。经常出现掉电 再上电偶尔出现能上但无VCORE     VRM芯片 MOS 都换过。 CMOS跳线 中间对地短路  是否是桥挂了 ??? 还能修好么?

网友(点评):
致然是单桥.为何不压桥?

网友:
此贴既是技术贴也是培训贴啊,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C:
请问楼主:我看了一个NVIDIA双桥的时序,VDDA供电在VORRE之后,是不是不应该一开始去搞VDDA,VDDA线路因为VCORE没起来呢??

网友(点评):
似乎是这个理,AMD的时序里好象是这样的

网友D:
l来个题外话 版主用的万用表和我的是一模一样的 啊   还有一点不明白的  你测量PCI-E的耦合电容一端阻值的时间 一个无阻 我看那个不是直接到北桥的吗 怎么到下面一张图 就变成了北桥与cpu座的AD线无阻了    不明白 北桥到显卡 和北桥到cpu的线正常不会是一条线的啊

网友:
哇   像这样的师傅真好   我想要是有这么一个师傅不出2   3个月就能出师了

唉  我待得这个地方啥都不教         弄的我现在还不会

网友:
谁来回答一下楼主的问题 让我们弄懂这些问题

网友:
分析的真好。

网友:
这样的水平才是个真正的好师傅

网友:
楼主用心良苦,育人有方

网友:
真想拜他为师。高!

网友:
先直接加焊,不是少走很多弯弯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理论基础扎实。真羡慕那些徒弟有这样好的师傅。

网友:
楼技术高明啊! 也是基地出来的吗?

网友:
非常感谢LZ的精彩教学

网友:
首先感谢楼主这么好的贴子 我是新手  想回答你的问题 能不能在个批个对错啊 谢谢啊。
1、(为什么要这样做?)判定是主板保护还是电源保护 主板保护是高电平
2、(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主板保护就是缺少供电 看看是不是VCORE供电问题。
3、(我问:现在就当你修这板,你们接下来怎么办?)我打算先看看是不是MOS短路,在看看G级电压,最后在看pwm的三个条件。
4 (为什么要这么做)是在看pwm是否正常吗?
5(为什么?)这个问题要请LZ给予回答了?要是我自己的话一定是去看PWM的条件去了 怎么你没有去看 也没有加焊那?想不明白
6(说明了什么,你们接下来怎么办) 说明什么还得请LZ来回答了 接下来只能跑线了
8(接下来怎么办 是否向我一样跑线)是的
9(什么办法 自己想)我碰到这种情况都是在内存边上或低下感觉像的就试一下,不知道LZ你的好方法是什么? 麻烦楼主了 给予解答了 还有个最大的问题 明明是SB发出的en不正常 怎么还是北桥的问题 EN信号跟北桥有关系吗?

网友:
l楼主技术好啊,好带不带徒弟?

网友:
楼主不愧为师父的称号啊,实践教学,让人受益匪浅!

网友:
饿 还收徒弟不啊

网友:
我现在欠缺的就是思路。
   谢谢LZ了。。。
   进一步学习中!!!

网友:
这样的师傅精神难得呀,徒弟之幸,好好努力吧。

网友:
相当好的教程,但有几点不解:
1一块板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问题?
2VDDA是否被误判?加电保护时量到1.几伏被判故障,很有可能是误判了.个人认为
3MOS管冒烟属意外插曲,非意外收获

网友(点评):
楼主在加电保护时量到的电压值很有可能是万用表的响应时间慢造成的,误差大,容易误判的。

网友E:
如果是显卡GPU空焊了,会造成3.3v短路点不亮吗,大师。

网友:
1、还真有,这就是整个的维修过程,徒弟们都在看着我修的,不含半点假。
2、VDDA嘛,我个人是认为有故障的,因为没换那几个电容时这电压是触发多少次都是起不来的,换了就很稳定了。
3、MOS管我没说意外收获呀,就是测量时无缘无故就冒烟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显卡GPU空焊了,会造成3.3v短路点不亮吗,大师。

空焊当然不会造成短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我看了一个NVIDIA双桥的时序,VDDA供电在VORRE之后,是不是不应该一开始去搞VDDA,VDDA线路因为V ...

VDDA是在VCORE之前,HT才是VCORE之后

网友:
引用 网友D:
l来个题外话 版主用的万用表和我的是一模一样的 啊   还有一点不明白的  你测量PCI-E的耦合电容一端阻值的时 ...

看来你没看清楚我贴子说的,是两个不同的总线,一个是PCI-E BUS 一个是FSB,测得两个总线都有一根无穷大,都是连北桥的,说明是它空焊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好的一个帖,呈现了整个的维修过程,又能让人弄明白是什么情况导致故障,分析的很到位

凤兄来此做客,怎么不留下过路钱就走了啊,我分少哈

网友:
还收徒弟了不

网友:
好帖子,但就是有好多不太懂的地方

网友:
LZ、太佩服你了。收藏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顶,个。 请问楼主 我有张七彩虹N61 单桥 网卡别人拆过,单桥。经常出现掉电 再上电偶尔出现能上但无VCORE ...

  呵呵 自己的东西 有点不愿意随意动桥。 我像搞清楚 COMS中间那根针进桥 但对地短路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自己的东西 有点不愿意随意动桥。 我像搞清楚 COMS中间那根针进桥 但对地短路的原因。

把CMOS跳帽取掉,再量中间那跟针看是否还短,还短的话排除外接的滤波电容,一般是桥挂了,也可以打下USB数据线判断一下

网友F:
VDDA2.5V不接4pin接口就有了,还要瞬间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VDDA2.5V不接4pin接口就有了,还要瞬间测试?

看来你还没看懂贴子,再好好看下吧,为什么要瞬间测试?

网友:
好老师,有这样的老师还怕学不会吗

网友:
要是我有一个这样的师傅,就好了。

网友:
很给力,这么长的帖话不少时间吧

网友:
斑竹大人分析的很到位哦!收下啦!

网友:
楼主分析得很透彻,图文并茂,想当初我初学时师傅管你这么多,你自己去修,修不出来再找他去问,问多了你头就爆了

网友:
这样的帖子太给力了,我一定好好搜搜你的帖子学习学习

网友:
思路刚刚滴,手上有几片这板都是这种毛病,已好

网友:
很详细,好东西就收藏了

网友:
哎,真羡慕你小徒弟啊!我要是有这么个师傅,我就不能像现在这样只会修通病了。干维修两年多了,还不会看图纸和点位图呢。惭愧啊~~~~~~~~~~~

网友:
那么多 你都回复了 我还认真回答了你的问题那 楼主你怎么不回复那?

网友:
你们不要见人写的多点就叫好,什么没cpU电压,这板没cpU电压就没复位,这个就是总线断路引起的断电,就像有的笔记本不走U引起的4秒掉电是一个道理 ,没那么复杂,整出那多事,如果如你说欠压保护那为什么拿掉p4口就不掉,不缺电压了?

网友:
写的很详细,图也很清晰,如果楼主可以把那几个问题回答一下就最好了。

网友:
刚开始说这种问题都是NB空焊,如果你拿这个板子直接上BGA是不是也不会好啊,

网友:
要是师傅像你这样教就好了  郁闷

网友:
看了,写的很精彩啊,支持一个楼主 了,问下楼主,您 老在哪高就啊

网友:
我现在就是修主板不怎么好,郁闷了,那些线路太难了

网友:
我只是发表我的个人观点,不同意可以,但说话语气不要这么冲。。
至于为什么拿掉P4不掉电,道理很简单嘛,你拿掉了P4,CPU供电电路当然就不工作,当然就不保护了,但你插上P4,当VRM上电瞬间得到了供电,但自身条件不满足或检测到电路有故障时,就会保护啊

网友:
赞一个,但有的徒弟修到半小时后绝对没耐性再看下去了。

网友:
值的学习啊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不错学习了,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的讲解非常好,本人领悟能力有点差,有楼主的贴回去好好的学习学习。

网友:
不错,楼主,有时间多指导一下我们哟。真的不错,

网友:
你这个师傅好啊 给徒弟这么的教  我的师傅就不给我 这样教

网友G:
这个主板有图纸的,早就知道保护是VCCP电压开启信号没有,是北桥发出的,这么简单一个问题,你搞这么麻烦?

网友:
路过学习了啊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主板有图纸的,早就知道保护是VCCP电压开启信号没有,是北桥发出的,这么简单一个问题,你搞这么麻烦?{:4_8 ...

没看到是在带徒弟吗

网友:
很好赞一个,

网友:
看不到线走向了,怎么办死路了吗?哈,还是我有办法?
请问楼主是什么方法 我可是菜鸟啊

网友:
为了证明这点,打了下DMI总线均一致,
请问楼主这也是主板预留下的吗   还是???

网友:
维修在你这已经成为了一门艺术

网友:
能有这样的师傅耐心的教乃是你带的徒弟们的福气。很久没见过这样好的师傅了。我的师傅他修好了,你问他他都难得和你说呢。。

网友:
  哦也   太帅了     分析的 太经典..    ...

网友:
哎 高手啊  都 这么详细教徒弟啊

网友:
内功好深厚,收我吧

网友:
LZ好师傅 学习了。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好贴!我要是也能看懂电路图就好了

网友:
恩,谢谢分享.又学到了一个思路

网友:
这板子,故障分析得很透,学习了

网友:
跟对一个师傅很重要啊

网友:
希望LZ把你的答案给公布出来吧。你没看到有伙计回答了,就是不知道对错。

网友:
我还真没这样查过。避免很多弯路,能真正的查处原因,

网友:
跑过一些AM2的CPU 供电芯片EN的线路是进南桥的。试过加焊南桥但不行,才加焊北桥。

网友:
知道容易空焊 怎么不先压NV的桥看下呢 这样可以省很多时间

网友:
学习了,楼主还不错,这样教,徒弟很快上手

网友:
看不懂,是因为我不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哇哈哈

网友:
我是刚来的 -10 胆子也太大了,在我贴子还敢这样灌水

网友:
不错啊    学习了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找个时到楼主那里去取取经

网友:
班竹功力不浅,一看就知是重量级的,佩服。

网友:
很扎实的理论。但是这个桥加焊只是当时会好,用不住的。

网友H:
超级给力,思路相当的透彻  像你这样的帖子很少咯。楼主,你每天都发一个帖子吧!谢谢你了啊

网友I:
还有给个问题 想问一下 明明是EN是南桥发出的 你为什么没有加焊南桥 而是去打北桥的总线那?这跟北桥有什么关系吗? 请给予解答 谢谢

网友:
很好的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还有给个问题 想问一下 明明是EN是南桥发出的 你为什么没有加焊南桥 而是去打北桥的总线那?这跟北桥有什么 ...

请看文章最后的结论

网友:
引用 网友H:
超级给力,思路相当的透彻  像你这样的帖子很少咯。楼主,你每天都发一个帖子吧!谢谢你了啊

哈,我也想,但要有时间才行啊,要知道修一块板不久,编辑一个贴子就要时间了,要拍图什么的

网友:
LZ对技术就不说了。带徒弟也是绝对啊·

网友:
好师傅!要是能跟你学,肯定进步很快!

网友:
版主就是版主,果然名不虚传!

网友:
今天太失败了,把桥给吹离了~

网友:
真是高手  路过学习下

网友:
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很好的实践经验,向你学习!

网友:
确实不错,不知道你问的这些问题,你徒弟会不会回答,又回答的对不对,我学的时候,回答错了,可是要被敲脑呆的,硬是被敲出些明堂啊,哈哈.

网友:
不错,思路分析很好,要是我修估计就压北桥触发,不行就干桥了。楼主大师呀!

网友:
震得很厉害 。有很多 我不明白的地方啊

网友:
楼主啊,在麻烦你下。这是你说的 我们说了此板通病是北桥空焊嘛,为了证明这点,打了下DMI总线均一致,1(DMI总线是什么总线),然后打PCI-E_BUS, 2(这个词语用中文怎么说他。)正常测得其它都为294欧, 而当测到第三个电容时发现为无穷大 3 这个是你测量的16颗里面的 耦合电容吗?

为了确认,又打了HT_BUS,此板不用上假负载就可量到,因为已经很明显可以看到工厂预留的测试点了,铜皮本来就已刮

网友:
最好的部分就是那几个‘为什么’,学习了!温故知新!佩服楼主对主板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本人还未曾修炼到此功底,偷偷努力中……

网友:
很专业技术方面值得称赞,但靠这个养不起自己,修片板才几大毛

网友:
我出了钱,我师傅怎么都不这样教我呢!哎!

网友:
学习了虽然有点看不明白

网友:
典型的CPU供电保护导致的掉电,通过分析故障找到了故障点,单纯从技术角度来说确实犀利

网友J:
DMI总线是北桥到南桥的总线,
PCI-E总线,
没错,测的是16对耦合电容

网友H:
引用 网友J:
DMI总线是北桥到南桥的总线,
PCI-E总线,
没错,测的是16对耦合电容

我没测过。主板上面有明显测量还是要上假负载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我没测过。主板上面有明显测量还是要上假负载呢?

不是每块板都有的,没有的话要每一根线都刮开,比较麻烦,所以还得上假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是每块板都有的,没有的话要每一根线都刮开,比较麻烦,所以还得上假负载

但是我这个假负载上面写的是 PCI-E 16X 说明:AD数据线地址线,一部分通过耦合电容到北桥,其对地组织无法测出啊。测不出来,我想应该是 无穷大啊? 为什么你能测啊?

网友:
好师傅啊,你带徒弟收费吗???

网友:
楼主真的是好好的师傅哦。
能遇上这样的师傅,是一辈子的幸事。

网友:
好老师,我也好想跟你学啊  加个好友不懂请教哈行吗,小弟不胜言谢

网友:
这师傅太给力了,呵呵,学习啦,

网友:
让我有所觉悟!!!!!!!!!!!!!!!1

网友:
楼主高手,也是一个好师傅。。。。

网友:
看来还是通病。。。。不是你讲的很熟,。。。。

网友:
台式机现在维修的量不会很大吧,要不不赚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