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SONY VIAO VGN-SZ57N-C

楼主(2011-12-09):
SONY VIAO VGN-SZ57N-C,進BIOS OK ,USB HD WINPE進系統OK,硬盤開機, 在 SONY LOGO後 ,顯示 DISPLAY ERROR :STRING MODULE NOT FO 請問是那裡出問題, USB 開機都正常

网友:
显示错误字符串模块未找到,重新安装显卡驱动试试看。

网友:
硬盘有没有坏道,先测一下,

网友:
USB HD ,CD-ROM 啟動系統都正常,只有要重硬盤啟動會SHOW DISPLAY ERROR:STRING MODULE NOT FO

网友:
USB HD ,DVD-ROM 啟動系統都可看到硬盤及內容,BIOS 也看的到硬盤 , 請問如何解決?

网友:
换过硬盘吗?

网友:
先換顯卡驅動試試

网友:
問題解決,是系統損毀,重新還原後OK

网友:
换块硬盘试试,估计引导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