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接灯泡法有个问题请教

楼主(2011-12-09):
修电源被炸的有阴影,于是在保险处串接一个灯泡,插电,灯泡亮一下就灭了,应该是没短路,先短接PS-ON,再插电,灯泡常亮,风扇转,量3.3V正常。请教下大侠,现在我能拆掉灯泡换保险么?那个灯泡常亮是正常情况么?

补充:这个问题真不该问,窜上灯泡开机应该亮的,应为有电流经过灯泡啊

hjq
你灯泡串小了,你这个估计是60W的,应该串100~150W的。这样就不会常亮了。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不开机,闪一下,就没短路。

网友:
可以换保险试试  最好还是离远点。

网友:
这种情况还真没试过。
你先测一下灯泡上的电压是多少,如果灯泡电压较低的话就没问题。

网友A:
楼主还没理解 串灯泡的原理,串上灯泡主要是怕炸保险,炸保险是因为有短路,如果你一插电亮一下就灭,就是说一般这样的情况短路故障已经排除,可以上保险了,至于电源到底修好没,这要看后级电路了。

电源修好了,因为风扇转不动了,大电容鼓包,换掉,量均压电阻坏了,一起换掉。推动管,主开关管都没坏
量一下就灭,说明300V-开关变压器-开关管是好的。没有直流短路了。
正解!

网友:
是啊  灯泡亮一下就灭  应该没大短的  可以接保险测试了

网友:
有一个起动电阻坏了

网友:
楼主测3。3伏没事,有没测下5V和12V、-12V、PG(灰线)的电压,如果都有的话就是正常了,再装保险管接上一个硬盘或光驱作负载,再准确测一下各输出电压就行了

网友:
正常,凤问题了,电源工作时灯节泡当然常亮

网友:
实际维修中本人一直用调压器调(0V-240V),这样不仅不会炸管还可以知道电源适应电压范围。

网友:
上电以后  灯泡长亮 但亮度不高 是正常的 此时可以上保险
俺习惯直接接个插座 串上灯泡

网友:
这个办法好!
请问,如果直接给调压器加220V的话,电流/功率是多少?

网友:
楼主心有余悸!放心吧,应该修好了。亮一下即灭见大家说法各异,实际上是滤波电容充电 的结果。

网友:
烧保险很少会炸的吧,不过这个方法不错的。

网友:
一般电源坏了我们都是不修的除了小问题像换电容什么的问题大了修了也不见得好

网友:
这种电源问题修多少钱,人生安全第一,换上去看下,不行还有别的问题。只要变压器没坏都能修

网友:
电灯微光亮就是好了,比正常的亮度暗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没理解 串灯泡的原理,串上灯泡主要是怕炸保险,炸保险是因为有短路,如果你一插电亮一下就灭,就是说 ...

正确,这种情况只能说明前级没有短路了。具体修好没就要上好保险测量后级了

网友:
放心装保险

网友:
如果是微亮可以接保险了

网友:
是个40W的。。。。

网友:
但是这样应该不行吧,灯泡是交流带的

网友:
这是正常现象

网友:
没带负载灯泡常亮也不能急着上保险吧

网友(点评):
是正常的,因为我短接PS-ON了 有电流流过灯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