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LED暗屏不知道怎么修请有经验的师傅进来看看吧。

楼主(2011-12-09):
一台宏基山寨上网本 外接显示器正常 内显示暗屏无背光 LCD的都知道查高压条 但是今碰到LED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屏的型号是:N121lB-L06

我测量班上2个电感其中一个3.3V 不用说肯定是屏供电 测灯管排线接口旁边的电感却发阻值仅有35欧姆。

在屏电路板上有一些测试点 LED-EN 3.3V  LED-PWM 2.5V VCCS 3.2V  再测量19V主板VIN-到达屏主板的F2保险后发现开路 保险坏了 ,而保险另一端阻值只有19欧姆 我判断是19V短路,接着往下查找电路准备进行电击疗伤不知道怎么样。试试吧~

请各位大神提提意见 屏的LED升压过程和一些入门级的理论供出来参考下。。谢谢

网友:
屏升压IC坏了

网友A:
换IC,换屏,剪板换升压模块,你看哪种方便

网友:
用19V电击没反应电流在0.01  而且万能表打居然有19V 我就直连了 结果大电流 再断开 还是一样的故障 我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IC,换屏,剪板换升压模块,你看哪种方便

请问大哥有通用的升压模块吗? 升压模块要符合那几个工作条件呢?具体是怎么改的能指点下吗?

网友:
又得出一个结果 刚才19V用可调电源电击电不出来。我就干脆打线连起来插上屏显用主板通电大电流了,然后发现到一个QNF封装的芯片 就是我上文所说的35欧姆的电感傍边的IC 24pin  ~它很烫结合刚才打的阻值和发烫的现象应该是坏了,芯片的型号是 第一行:CY-BC 第二行:HOW  这是什么IC呢?

网友B:
屏升压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升压芯片坏了

小武这样不好哦~~~

网友C:
换屏吧,LED屏暗,我一般直接就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屏吧,LED屏暗,我一般直接就换了·····

路过,学习了

网友:
这个情况 卟用说  换屏 既方便省事 又卟会将自己搞的那么累  到时如果自己有闲心  就拿出来研究研究  目前最重要的是将客户的钱赚到手、、、、、

网友:
换屏排除一哈报价客户同意不就OK了。  把钱我收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