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换问题

楼主(2011-12-09):
请问诸位LM339可以用什么代换……

网友(点评):
还是找同型号吧,其他的脚位排列不一定一样

网友:
相同型号代换

网友:
也只有相同型号了!

网友:
很多电源上都有这个芯片的

网友:
谢谢,我再找找看.

网友:
用相同的代换、

网友:
晕芯片很多高压条上面都有的,可以选用同脚位的芯片换,我记得我你换过,不记得型号了

网友:
电磁炉专用,基本上每一台电磁炉都有

网友:
没用过 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