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键盘灯一闪一闪的

楼主(2011-12-09):
有谁修过HP DV4的机器键盘大小写灯和切换小键盘的数字键灯一闪一闪的,好多的HP 机器都出过这样的问题,应该也是HP的通病。

网友(点评):
显卡 显卡··········

网友:
你把电池拔掉,插上可调,看看电流跳变,然后拆开量一下相关阻值、电压,把测量结果说出来,方便大家帮你分析。

网友:
楼主搞好了 就把结果发上来看下

网友:
桥吧    AMD的北桥吗?

网友:
aMD的闪一般是CPU.

网友:
换CP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