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主板报CF的问题。

楼主(2011-12-09):
一个inter的主板,CPU是c3的吧,北桥是fw82815,开机报CF,bios芯片有片选也有输出(但输出很快就没了),目前重做了那北桥,和南桥旁边的小晶振,还是不行。因为手头上没有fw82815的芯片,从另外一板拆下一个fw82815ep,换上去,开机能下去了,但好像到2d的时候报1长2短,然后再往下挑,到7c,应该是点起来,但显示器没显示,请教下各位大师,请指点下,是不是桥没做好,还是其他的故障,这2个芯片能互相互换么?谢谢

网友(点评):
后一个北桥没有集成显卡,当然不能点亮,

网友:
各位大师,请不惜指教啊,谢谢啦,这2个芯片能不能通用啊?

网友:
这两不能通用

网友:
难道换得桥没集成显卡?加个独立显卡上去看看

网友:
谢谢楼上朋友哈。目前是这样的,刚开始的时候是CF,然后做焊南北桥,还老样子,然后换了个fw82815ep,还是CF,再换了个南桥旁边的晶振,想不到下去了,就是没显示。我也觉得芯片不能通用,因为手上没有好的fw82815,又把原来的fw82815,焊了上去,有是CF了,我不知道是其他地方低缘故,还是我换晶振的时候碰巧触到了有故障的地方,有人能帮忙分析下不?

网友:
CF是cmos电路问题,跟北桥没关系,晶振,南桥。

网友:
CF报错一般是CMOS电路的问题 换下32K晶体就能好 再者你换的北桥一个是集显一个是独显 当然不会显示

网友:
找两个晶并在一起

网友:
没过内存吧

网友:
南桥换过了,旁边的晶振和相关的电容电阻也换过了,BIOS换过,还是这副德行,不知道到该弄哪里了?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