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12线 谁见过 有图··

楼主(2011-12-09):
这是一体机的屏    驱动板的VGA直接连接主板的 插头是单排12针         驱动板是14针双排

想改成VGA线  大家看看有没定义这种接口···感谢··

网友(点评):
2-HS,3-VS,4-SCL,5-SDA,6-RxD,7-TxD,9,11,13-B,G,R

网友:
RGB和地都很清楚了 剩下的场行试一下就找出来了

网友:
很好找吗,有用的就是那几根,一量就可量出来了

网友:
VGA改什么形状都无所谓 就几个定义 别乱了定义就可以了!

网友:
不要乱了定义 直接找的话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