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5K1T疑难杂症

楼主(2011-12-09):
开机掉电
根基此贴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5619  现象完全一样
也是开机到0.5掉电,CPU供电芯片8770不工作。
本人修的机器U28 1脚  2脚都没电压输出。R420和R419上部开机瞬间都有3.3V点压 ,另一端无电压。
2个电阻的阻值都是正常(10K),和U28的连接也正常无断线。
问一下U28    1脚和2脚都无电压是不是PGOOD和VR-PWGOOD都出问题了。
下面我该怎么办。。。。。。。

下面的为截图修到u28断线前都一样

网友:
现像完全一样,那就一样照他的方式修呀

网友:
你可以反推哟,这块还是比较可以的

网友:
顾客今天说一定要拿走,我就装了起来 (((装好后看))) ,机器还是掉电,等顾客来的时候机器一点。。。。。。开机了。。。。。。这TM什么情况。。。。。。。这TMD什么情况啊。。。。。。我了个叉叉你个OO的。。这TMD要和顾客怎么说。。来的时候可是告诉他修不了的。。。。。我了个去啊。。。。。。

网友:
机器修了这么多年,还是第1次遇到这情况。顾客临走时候那鄙视的眼神,我实在是不知道该这么说,该这么想,脑子一片浆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