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K.DLL 让人想死的冲动

楼主(2011-12-09):
这种病毒是极其顽固的。应该先用巨盾lpk.dll usp10.dll感染病毒专杀工具在安全模式下进行全盘查杀把所有的lpk.dll文件删除,为了以防万一,再搜索一下,看看有无漏网之鱼,然后把你认为干净的系统盘放入光驱,再重启,从光盘启动开始安装系统。切记:不能重启到原来那个老系统。这样做可以从根源上切断病毒传染源。安装完系统,再搜索一下,你会发现,lpk.dll已经不见了,但是做这些工作都应该是再未联网的情况下进行的,然后安装杀毒软件,

网友(点评):
任何病毒在360(原3721)的面前都是小巫见大巫

网友:
貌似没那么厉害吧,我的只是重装个系统,用360通杀两遍就搞掂了,没以前那个写入MBR的那个病毒厉害。也没熊猫那种感染EXE文件的病毒 破坏力大。

网友:
百度下的  lpk专杀

网友:
LPK杀完后,重启好像又会出现啊.

网友:
别装巨盾,巨盾会乱杀一气,系统文件也会被巨盾干掉。直接用360就可以干掉它了。全盘扫描,杀得很干净。

网友:
我中了很多次,后来反而说现在冲了个木马生产机,晕死。

网友:
这种病毒没什么可紧张的,只不过利用的Windows系统当前目录优先的特点而已

网友:
没人碰到过nat.exe?

网友:
这个重做系统后,不联网之前从新检查一下自己的硬盘很有必要的。

网友:
谢谢你的发言` 非常有意义

扎金花游戏大厅下载 58w.cn us1.cn sky58.com yes58.net/58w chengdu.58w.cn 52mj.cn/changecity.html yan3.com pk28.com w155.com  po58.com 7kle.com y179.com p135.com f175.com

376057772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全盘格式化

网友:
支持楼主说的,顶一下吧!

绿源软件下载:codesd.com

网友(2012-06-07):
一般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格式化硬盘 重做系统

网友:
lpk.dll基本上有EXE执行文件的目录和文件夹都有它的存在,用北信源parite专杀工具在PE下杀毒,随便就是千八百个,基本上运行过的执行文件全被感染。

不知道是否会感染RAR压缩文件,因为在杀毒过程中发现 有些RAR压缩包里也存在lpk.dll。

网友(2012-08-01):
就是让人讨厌,并没有那么厉害!手工都可以杀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