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下,液晶开关控制线改接

楼主(2011-12-09):
电源板上的线的标记
1 nc
2 5v
3 g
4 0
5 gnd
6 nc
7 key
8 r+
9 key1
10 nc
11 key2
12 L+
开关板上的标记
key- sel
key-left
power-key
key right
key-manu
高手指点一下,怎么对应着飞线。。
飞线

网友:
对照原来的那个电源板改吧.改错了不会烧东西吧?前提是电源和底线不要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