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是烧上官

楼主(2011-12-09):
今天修道一个技嘉的 m55plus-s3g  上电  保护 载下 cpu供电 就 能上电了 然后 拆上官  测了有2个击穿  下官没问题  换上去以后一通电又击穿了  又保护了   这样 换了2次了 我觉得是不是cpu的pwm芯片有问题呢 拆下那些管理 就不短路了

网友(点评):
全套换了,下管有问题也可能烧上管的

网友:
你就直接把电源管理芯片换了,这样就不用怀疑

网友:
首先把整组MOS管全换掉,不行再更换BOTT脚的升
压电容

网友:
PWM芯片有问题,自举不成功,上下管有异常都会引起这种情况

网友:
这个是要代换元件的,

网友:
一共有几组供电?是不是全部上管烧?还是有些上管没烧?

网友:
检查G极有没有悬空,还有代换注意参数!一般下管可以代换上管,上管不可以代换下管!更换PWM芯片

网友:
芯片短路 换多少次都会被击穿的

网友:
有示波器,可以打下波,没有的话,测下几组管子G电压是否一值。

网友:
把上下管换了,还有电源管理芯片。换了,如果还不行,可能是一些小的元器件短路了。

网友:
典型的芯片短路了呗

网友:
重点查一下芯片BST的脚外围的自举升压元件。

网友:
PWM不良造成上管烧坏 把PWM和烧坏的上管一起更换后再量参数是否正常

网友:
把mos管全换了试下。
不行的话换芯片。

网友:
把下管和上管一起换了。。。估计下管也有问题

网友:
换电源管理芯片,不行就是桥挂了